楼主(2009-12-05):
主钩16T冶金电动机式起重机
主钩16T  冶金电动机式起重机,串电阻起动。下降速度快,有没有办法改进,请高手指教。下降有工作原理是下一挡总接触器工作,二相380V接触器工作,作用是防滑钩设计。三挡不串电阴电机工频380V三相工作。请问那位有偶到同样问题是怎么改进的了啊。急需

网友A:
查下二相380V接触器工作,作用是防滑钩设计的电路是否出问题了。

网友B:
把 制动机构 调紧点

楼主:
可能我没有写清楚吧,下降时二挡防滑钩设计有工作,只是工作速度很慢。三挡下降速度很快,相当于工频工作。串电阻继电器都有工作但速度降下不明显了啊。我想把三挡改成长时间串一半电阻不知道长时间后会不会烧电阻箱了啊,请教高手了啊。

网友C(2010-01-09):
不敢串一半的电阻,那样速度下的很快,你穿四分之一就行了。你工作多长时间啊,时间太长不行啊。你到时候看就对了,你的电阻器温度不要太高就行,小心电阻器烧红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