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电位器 使用

楼主(2009-12-05):
欧姆龙有电位器怎么使用 具体通道符号是什么  如果时间的长度大于定时器的可调整范围怎么使用 比如有一个时间是200S 定时器的可调范围是20S 那么用什么的设计方法可以使一个20S电位器调整200S的时间(调整时间为0-200S)

有四个时间要调整 用哪个型号比较好

感激不尽

网友A:
呵呵;那个S7-200的贴也是你发的吧?
把那个贴看明白就行了;

网友B:
模拟电位器的值在特殊寄存器里,你看看帮助

网友C:
只用过欧姆龙的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