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5):
我想请教经常做出门设备的专家一些问题:
1、漏电开关有没有110V与220V的区分
2、在110V国家的三相线电压为多少
3、国内有没有110V的三相卧式电机,功率在2HP左右
4、是否任何电气都要有相应的认证,小到端子排等

网友A:
漏电开关电压对它的控制回路有影响

网友B:
在110V国家的三相线电压为220伏,任何电气都要有相应的认证的。剩下的不清楚。

网友C:
1、漏电开关有没有110V与220V的区分
有区别。
2、在110V国家的三相线电压为多少
见本人发贴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6180
3、国内有没有110V的三相卧式电机,功率在2HP左右
自己找电机厂问问就行了。一般都做的,不过在两马力左右,应该有吧。不过他们一般都定做。
4、是否任何电气都要有相应的认证,小到端子排等
有些是不需做认证的。一般有强制认证和推荐性认证。在涉及到安全时,一般都要进行认证。如果出口还要有一些环境方面的认证,现在我国也开始重视环境的认证了。干式金钢石钻现在好象是推荐性认证,还没有进行强制认证。不过估计强制认证也不远了。带水源的金钢石钻一定要进行强制认证。我国安全认证是3C认证。

网友D:
110*1.732就是线电压电机可以改装成110的

网友E:
三相110的电机,第一次听说

网友F:
日本的比较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日本的比较多

天大的三相电是220V的

网友H:
1  有区别。3自己找电机厂问问就行了大概要定做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那漏电开关有没有分110V \220V之分呢

网友E:
楼主用一个220的漏电开关接110的电源试一下就知道了呀

网友C:
现在漏电开关很多都是电子式的,可以说现在基本上都是。所以最好不要用220的去110V 那儿去试。就是不出问题也没什么好处。还有就是用110的去220V那儿去试,是千万试不得的。

网友I:
我们厂就有三相220V的``单相是110``台湾货```

网友D:
用Y系列1路星形接法380V电机三角接法接2路并联用110V

网友D:
不知道的加QQ421755089

网友J:
当然有区分了,那里面的控制回路是要求电压的,电压低了不能保护动作,高了会烧毁保护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