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5):
不知什么原因引起的``昨天与PLC连线的时候就觉的有点一卡一卡的``当时没在意,就把软件关了以后重新打开```可是出现了``
 can not allocate share memory   对话框
关闭了之后``发现以前的程序都打不开了`
然后把软件卸载重新安装``还是一样的结果``
请大家帮帮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重新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B: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C:
卸掉软件,清理一下,关机重启,再装GX Developer8,问题有可能解决,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