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5):
想做个实验```简单来说就是Q06H的PLC想和GP2500的人机连线``
现在的情况是``Q06H的PLC、GP2500已连接到以太网```两者没有直接相连``那可不可以以通过Q的以太网模块的特殊功能帮两者连线呢```GP可以显示PLC的内容也可以控制PLC  ???
如果可以的话``GP要设置些什么呢```IP  端口号   那是肯定要设的```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这两种东西的网络功能没用过,还是需要你看手册,但是理论上应该可以。
你可以只把这两者用网络相连,先解决他们之间的互联,然后在连到局域网里。

网友B:
两者可以使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C(2010-05-25):
可以连接,在传输时要设好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