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5):
各位大师傅:
CPM2  PLC  在运行状态工作,停电再重新送电PLC转为了停止状态,再重新调为运行状态,在断电送电,每次都一样,故障灯没亮。求各位师傅能帮帮忙!小弟在这谢过啦

网友A:
你程序有问题吗?

网友B:
设置成监视或运行

楼主:
程序没问题的,我用编程软件编的,下载到PLC可运行没错误提示,但停电就转为停止模式

网友C:
查看DM6600是多少;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多谢拉,问题解决

楼主:
多谢,5楼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