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5):
新下载了STEP 7 V5.4 中文版 SP4 软件,不知为什么安装不上?如果安装该软件,还需提前安装什么别的软件吗

网友A:
西门子的软件要放在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B:
也可能是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C:
你有没有放在系统根目录下按照啊!而且文件名不能是中文的啊

网友D:
把你安装不上的提示,发上来,一般这样笼统的问题很让人头痛

楼主:
是在根目录下,文件名也没中文,安装不上的提示只出来个“尚未满足以下安装要求:”下面就是空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在根目录下,文件名也没中文,安装不上的提示只出来个“尚未满足以下安装要求:”下面就是空白了

你使用了SP4的升级包,请先安装软件后再使用升级包。

楼主:
安装SP4的升级包,是把原来的软件先卸载了,还是不用卸载直接安装

网友D:
1.如果有暴风,先卸载暴风影音
2.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中删除注册表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需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3.安装STEP 7 时,提示"未找到SSF文件“

第一:你将你的系统地区语言设置为英语。重启动

第二:你将安装文件直接拷贝到你的d:/,不要放在文件夹里面。

安装文件目录有中文字符,都改成英文字母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了,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