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软件!

楼主(2009-12-05):
从哪可以下到这个软件啊  simatic D7 function block generator  !!!  跪求。。。

网友A:
是个什么软件呢?中文名字叫什么

网友B:
Simatic D7-ES 是针对TDC控制器编程软件,  TDC控制器是一种比S7-400 PLC扫描速度至少要快5倍的全数字化控制器(Totally-Digital Controller). TDC控制器主要应用在轧钢行业和船舶海洋行业.

如果你已经安装了STEP7或PCS7, 那么只要安装D7-SYS (Simatic D7-ES的组件)就可以; 如果你没有安装了STEP7或PCS7, 那么就要安装Simatic D7-ES !

楼主:
simatic D7 function block generator   这个就是我需要的软件的名字!这是生成cfc块的工具,就是生成库文件的工具,d7-sys里不包含这个呀!
谢谢楼上的。。。  还是找不到:(

网友C(2010-01-12):
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