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保持问题

楼主(2009-12-05):
请问各位前辈,我用CPM2AE-60CDR的可编程和E6B2CWZ6C的旋转编码器控制一个设备的旋转角度,如果在工作过程中突然停电的话,再上电以后测量值就变成零了,怎么才能让PLC有记忆功能,测量值不丢失?

网友A:
如果用的是增量型的旋转编码器,即使PLC有记忆功能,测量值也不准确了,因为运动时有惯性,用绝对式编码器可以记住断电前的位置

楼主:
如果用绝对值的编码器,DM6642设置成什么值啊?我现在才开始学用电脑编程,怎么修改DM6642的内容?

网友B:
DM6642是在PLC软件设置一栏里设定的;
写入PLC程序时连设置一起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