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操作方法

楼主(2009-12-06):
   一、  这是我们单位的10kv高压双电源供电。现在用的是一号电源。2号变压器。请问改成二号电源供电。怎么操作。操作票怎么写
  二、如果一号电源供电用二号变压器改成改成一号变压器怎么操作。怎么写操作票
三、还有就是我们单位只在一号计量柜装了电表。二号计量没有电表。是不是就是不能计量二号电源的用电量了
四、就是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有图说明么。不知道实际情况没发说呀。发个图吧

网友B:
你写的好干练

网友A:
把2号变压器的负载给停了。在把2号的联络柜给断开。在把2号隔离开关给断开。如果一号变压器上端有开关就送上。没有就不用管,在送下端

网友C:
把2号变压器的负载给停了。在把2号的联络柜给断开。在把2号隔离开关给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