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我厂的电机为10KV2700KW2极的电动机最近感觉振动好像比以前大了,用测振仪测得的结果最大的是2.6mm/s,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值在允许范围内吗?另外有没有关于振动的标准值?比如多少千瓦的电机多少转数对应的值是多少?

网友A:
是不是你运行的速度达到共振的频率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很不好意思,还是没找到!哎!能不能给粘贴一下!

网友B:
旋转电机振动测定方法及限值振动测定方法.旋转电机振动测定方法及限值振动测定方法

网友B:
GB10068.2-1988旋转电机振动测定方法及限值振动限值B10068.2-1988旋转电机振动测定方法及限值 振动限值

楼主:
不管怎样先谢谢1h11i的帮忙,这个还是打不开,

网友B:
不可能啊。宝贝。看图点。

这回行了吧

网友C:
2.6就有点问题了,我们厂的技术标准是小于2.6

网友D:
国家标准是:

三相电机不超过1.8mm/s ,单相电机不超过2.8mm/s。

以上要求与电机的大小有关,具体看《JB_T 10490-2004 小功率电动机机械振动 振动测量方法_评定和限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国家标准是:

三相电机不超过1.8mm/s ,单相电机不超过2.8mm/s。

以上要求与电机的大小有关,具体看《JB_T 10490-2004 小功率电动机机械振动 振动测量方法_评定和限值》
楼主的电机10KV2700KW2极的电动机
不能用小功率电机标准了吧

网友E(2010-01-18):
在正常范围啊 !
一般2级电机在5mm/s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