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09-12-06):
我的一只三菱GT-1150-QBBD-C的触摸屏在停机后有时会一点显示也没。电源通断几次就好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检查电源;
没有问题就是GOT有故障;

网友B:
是不是黑屏啦, 可能是背景灯线路有故障不点亮灯了哟, 你试试看将亮度调低一点看.

网友C:
电源要通断几次,那可能是质量的问题
可以到保修点检查下

网友D:
只能怀疑你的电源了,好好查一下接线吧。屏本身不至于这么差的。

网友E:
应该是内部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