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抗器

楼主(2009-12-06):
三相电抗器在开关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抑制谐波。

网友B:
电抗器与开关什么关系,怎么连接的

楼主:
由负荷侧电路直接想电抗器供电,和电容相并联,在其星点连接零序电感器。

网友C:
主要是平滑大电流的。

网友D:
在电机之前是改善功率因数在他之后是抑制谐波

网友E:
电感(抗)的基本特性,是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对电流变化有抵抗作用.
电抗器可起到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抑制谐波;2/改善输入侧电压波形;3\抑制浪涌电流形成;4\提高功率因数;5/有一定抗雷击效果.

网友F:
三相电抗器和线路开关之间没什么联系,各是个嘛,线路开关对系统起到拉合闸作用,使系统上电和断电;三相电抗器的作用是针对线路上的dv/dt、di/dt起抑制作用的。

网友G:
电抗器串入回路中用

网友H:
抑制浪涌电流,谐波

网友C:
各说各有理,这时就要看国标行标怎么说了。
电抗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