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请问前辈们。新买的PLC是不是装好程序才能用?按照被人的PLC新买了一台台达40ES的PLC,是不是要复制一下程序?怎样复制?

网友A:
程序是根据控制要求编写的,你的控制要求一样吗,外围电路一样吗,如果只复制过去,也不一定能用

网友B:
你自己编一套程序不就得了。

网友C:
新买的控制器里面都是空的
没有程序,必须根据自己的电路编写程序写进去才行的

网友D:
看来是新新手,必须根据要求编程序。就象控制电路一样,不同的控制电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E:
输入新程序后,就可以通电模拟了

网友F:
呵呵;如果原来的坏了程序可以读出,只要复制到新的里面就行了;

网友G:
看来真是新手, 新PLC内是无运行程序的,   如果你只是更换现场运行的PLC是只要将那里运行的所有程序复制重新下载到新PLC就行的

网友H:
你是维修电工吗?如是的就请教你的师傅,如不是的最好不要动。

网友I:
新的 PLC里面没有程序,是不能使用的,建议你先补习下电气知识吧

网友J:
是个新手吧?新的PLC要自己编程序的,不然怎么按照要求动作呢?

网友K:
必须根据要求编程序才能用

网友L:
新的PLC里面是没程序的

网友M:
你还是好好的学习一下,相关的软件和硬件,动手做几次实验吧。
最好不要先带外围设备。因为看你不太熟练。

楼主:
前辈您好
我的外围电路确实不一样,不过比原来的简化了。我也想过自己编一套程序可是苦于不知怎样学习。现在正在改装外围电路。请前辈多指点。我的QQ号是394244037电话是15122268400我能和您联系吗?

网友N:
编程不是一下就能学好的,需要时间,需要基础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是刚接触PLC这一行业,以前只是见过,现在需要安装,请前辈指条路,在哪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习程序啊?我的QQ394244037电话15122268400.多谢前辈。
呵呵,现在已经要安装了,还没学会编程,楼主要加油呀

网友O:
要学编程不是这么简单的呀!需要时间,你现在要安装了,还没编程!!建议你不要乱接哦!

网友P:
“我是刚接触PLC这一行业,以前只是见过,现在需要安装,请前辈指条路,在哪能以最快的速度学习程序啊?” 欲速则不达! 我认为你目前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了(因为你已有PLC了)你只要认真的学习手册然后再下载编程软件由浅入深的多动手实验,我想以你的聪慧(我是电工不假,可我电工是自学的真没有师傅。)学会PLC是应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