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9-12-06):
(1)电容在线路中的作用
(2)在开关中的电容的作用

网友A:
电容在不同电路中的名称及作用介绍
电容器是一种储能元件,具有“隔直通交,阴低频通高频”的特性,人们为了认识和鉴别不同电路中的电容器,根据其在线路中的作用而给它起了许多名称,了解这些名称和作用,对读图是垫脚有帮助的.下面介绍一些常用名称的含义.
1、滤波电容
 它并接在电路正负极之间,把电路中无用的交流电流去掉,一般采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器,也有采用其他固定电容器的.
2、退耦电容
 并接于电路正负极之间,可防止电路通过电源内阻形成的正反馈通路而引起的寄生振荡.
3 、耦合电容
 连接于信号源和信号处理电路或两级放大器之间,用以隔断直流电,让交流电或脉动信号通过,使相信的放大器直流工作点互不影响.
4、旁路电容
 并接在电阻两端或由某点直接跨接至共用电信为交直流信号中的交流或脉动信号设置一条通路,避免交流成分在通过电阻时产生压降.
5、中和电容
 连接于三极管基极与集电极之间,用于克服三极管极间电容而引起的自激振荡.
6、槽路电容(调谐电容)
 连接于谐振电路或振荡电路线圈两端的电容.
7、垫整电容
 在电路在能使振荡信号的频率范围减小,而且显著提高低频端振荡频率的电容,它是与槽路主电容串联的.
8、补偿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能使振荡信号的频率范围得到扩大的电容,它与主电容并联起辅助作用.
9、逆程电容
 并接在行输出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用来产生行扫描锯齿波逆程的电容.
10、自举升压电容
 利用其储能来提升电路由某的电位,使其电位值高于为该点供电的电源电压.
11、“S”校正电容
 串接于偏转线圈回路中,用于校正两边延伸失真.
12、稳频电容
 在振荡电路中,用来稳定振荡频率的电容.
13、定时电容
 在RC定时电路中与电阻R串联共同决定时间长短的电容.
14、降压限流电容
 串接于交流电路中用于它对交流电的容抗进行分压限流.
15、缩短电容
 这种电容是在UHF高频头中为了缩短振荡电感的长度而串接的电容.
16、克拉泼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串接在振荡电感线圈的电容,为了水运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提高频率稳定性.
17、锡拉电容
 在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中,并接在振荡电感线圈两端的电容,为了消除晶体管结电容的影响,使其振荡频率越就越容易起振.
18、加速电容
 接在振荡反馈电路中,使正反馈过程加速,提高振荡幅度.
19、预加重电容
 为了防止音频调制信号在调制时可能使高频分量产生衰减或丢失,而适当提升高频分量的RC网络中的电容.
20、去加重电容
 对音频信号中经预加提升的那部分高频分量连同噪音一起衰减掉,恢复伴音信号的本来面貌的RC网络中的电容.
21、稳幅电容
 在鉴频器中,用来稳定输出信号幅度.
22、消亮点电容
 在显像管附属电路中,用以消除关机亮点的电容.
23、移相电容
 用来改变交流电信号相位的电容.
24、反馈电容
 跨接于放大器的输入与输出端用来反馈信号的电容
25、软启动电容
 通常接在电源开关管基极的,防止开机时加在开关基极的浪涌电流或电压太大而损坏开关管.
26、启动电容
 串接于单相电机副绕组,为电机副绕组提供启动用的移相交流电流,电机运转正常时与副绕组断开.
27、运转电容
 串接于单相电机副绕组,为电机副绕组提供移相交流电流,电机运转正常时与副绕组仍串于电路中.
交流安规瓷介电容器
用于防止电子设备交流回路中的天线电波干扰,防止家用电器等设备的电源噪声,防止设备出现故障时产生触电等电子产品中.
28、高频低压瓷介电容器
CC1系列为一类高频低压瓷介电容器,用在低损耗和电容量高稳定性的地方或用在要求温度系数有明确规定的地方.
如:谐振回路、高频旁路、温度补偿、控制电路时间常数的元件,稳定性要求高的耦合元件.
CC81系列为一类高频高压瓷介电容器,用于UR≥0.63KV以上的高压谐振电路中,或用在低损耗和电容量稳定性的地方或用在要求温度系数有明确规定的地方.
CT1系列为二类低频带低压瓷介电容器,用于对tgs值和容量稳定性要求不高的电器中,如低频、耦合、滤波、退耦等,亦可用作控制电路的时间常数元件.
CT81系列为二类低频高压瓷介电容器.用于高压旁路和耦合电路中,介电常数大,容量大、损耗低.
CS1系列——三类低频低压瓷介电容器
用于超高频,甚高频电路中作宽带旁路耦合之用,具有介电常数高、体积小、容量大的特点.
CT82系列——超高压瓷介电容器
多用于对耐压有超高要求的高压旁路中.具有体积小、耐温、耐湿性能好,损耗低的特点.

网友B:
2楼解释得挺好。

网友C:
在开关中的电容一般是安规电容,起抑制电磁干扰的作用。

网友D:
二楼是专业的电子哟,学习好多东东啦

网友E:
还有一种电容的使用方法,串接于电网供电回路中,可以代替变压器,作为小容量供电电源,这个电容,应该称之为电源电容了吧.

网友F:
^_^,一问一答,配合得很默契嘛,这是一个标准的“找答案”形式帖,所以封精共享。

其实二楼已经回答了升压电路的电容作用,叫“自举电容”。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开关电路中电容的作用?这个问题比较含糊,开关电路中的电容有很多种形式,是触点并联的电容?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容?这两种电容的作用可是截然不同的。

二楼讲了28个电容的用途,如果配合给出28个对应的示图,那就太完美了。^_^

网友G:
太好了啊

网友H:
前几个还是比较常用的。后面的没有应用过。呵呵

楼主:
谢谢老师的提醒,想请您再给解释一下触点并联的电容和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容的作用。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提醒,想请您再给解释一下触点并联的电容和开关电源输出的电容的作用。谢谢。
触点并联的电容作用,应该叫“旁路电容”精华贴中有交代的,但补充的是,旁路电容针对开关的动作,起到了旁通作用,那因为开关动作产生dv/dt吸收掉。也叫消振电容;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容器,作用很简单:滤波电容。

网友I:
我们同事,用3个电容并联,对电机进行制动,有时起作用,有时不起作用,不知是啥原理?

网友J:
二楼的厉害,佩服

网友K(2010-01-08):
长知识了!

网友L:
二楼解释得非常好,收藏了,有时间一定仔细品味非常值得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网友M: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这个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M:
请问楼主一个问题,这个接触器线圈两端并联一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
接触器线圈两端严格讲不应该并联电容,而是并联一个串联的RC。俗称:阻容吸收。是电感通电瞬间吸收线圈两端产生的dv/dt。

网友M:
不愧为精华帖了,文章真的不错,很实际啊

网友N:
太专业了,学习中

网友O(2010-02-20):
精华
太专业了,很详细,实际中用到的都有,谢谢。

网友P(2010-03-25):
2楼总结得太好了,分享

网友Q(2010-11-04):
      学习了,谢谢,不知有没有图解

网友R(2010-12-22):
长知识了

网友S:
今晚才发现这个精华帖,收藏了。

网友T:
非常经典,谢谢,自叹不如。。。

网友U:
电容分这么多种,
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