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什么是软启动以及使用软启动的条件

网友A:
1.磁控软启动2.电机软启动器的原理与应用3.交流电动机的软启动与变频调速

网友A:
异步电机的软启动技术

网友B:
一般电机功率超过75KW,启动电流会很大,为防止对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采用软启动器

网友C:
用可控硅降压启动电机

网友D:
降压启动是软起动;
降压降频也是软启动;
矢量控制、DTC控制更是软启动。

网友E:
回贴就应该像lhll这样,建议加精。i

网友F:
软启动也有很多种方法的,比如上面说的矢量控制、DTC控制和恒压频比等等

楼主:
软启动
频率由零慢慢提升到额定频率,这样电机在启动过程中的启动电流,就由过去过载冲击电流不可控制变成为可控制。可根据需要调解启动电流的大小。电机启动的全过程都不存在冲击转矩,而是平滑的启动运行。这就是软启动。

  软起动(soft start) 软起动(soft start)是一种集电机软起动、软停车、轻载节能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体的新颖电机控制装置,国外称为Soft Starter。它的主要构成是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三相反并联闸管及其电子控制电路。运用不同的方法,控制三相反并联闸管的导通角,使被控电机的输入电压按不同的要求而变化,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电动机软起动器是运用串接于电源与被控电机之间的软起动器,控制其内部晶闸管的导通角,使电机输入电压从零以预设函数关系逐渐上升,直至起动结束,赋予电机全电压,即为软起动,在软起动过程中,电机起动转矩

  逐渐增加,转速也逐渐增加。

  软起动一般有下面几种起动方式:

  (1)斜坡升压软起动。

  (2)斜坡恒流软起动。

  (3)阶跃起动。

网友G(2014-04-15):
软启动也有很多种方法的

网友H(2020-07-0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