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程序对不对

楼主(2009-12-06):
现有三台电机M1 M2 M3 ,要求启动顺序为:先启动M3,经10后启动M2,在经20秒启动M1;而停车时要求:先停M1,经20S后停M2,在经10S后停M3  麻烦各位了 zdhzgd0601@126.com

网友A:
这种程序最好是自己编,编完在PLC里试,这样才有提高

网友B:
确实这种程序一般不会有人给你编的。建议一下,你可以先编一台电机先启动然后延时停止,再编两台电机延时启动再延时停止,最后再编三台电机延时启动再延时停止,这样从简单逐步到复杂,最后完成设计。

网友C:
在PLC的教材上一般都有这个例子,建议看看书吧,确认下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