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配电操作

楼主(2009-12-06):
   一、  这是我们单位的10kv高压双电源供电。现在用的是一号电源。2号变压器。请问改成二号电源供电。怎么操作。操作票怎么写
  二、如果一号电源供电用二号变压器改成改成一号变压器怎么操作。怎么写操作票
三、还有就是我们单位只在一号计量柜装了电表。二号计量没有电表。是不是就是不能计量二号电源的用电量了
四、就是谢谢各位师傅了!!!

楼主:
师傅们啊!!难道没有人懂吗

网友A:
停掉1号电源,断开2号变压器的连接开关,把高压电容补偿柜也断开。送上2号电源,合上1号变压器的连接开关,送上高压电容补偿柜的开关。就可以了 另外你画的图看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只能这样给你说了

网友B:
没搞过高压,看不懂

网友C:
如需2号电源,#2号变压器运行,你先把#2号变压器的负载先断开,然后再断开联络开关1号电源,
送电时,先把2号电源合上,然后最后再合上#2线负载,投入电容补偿柜

网友D:
不能倒闸,没有计量,要罚款。如果有计量,停掉1号电源,断开2号变压器隔离开关。送上2号电源,合上1号变压器隔离开关。

网友E:
没表当然就不能计量了。如果想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倒闸只能先并网运行,然后再停掉你想停的。

楼主:
谢谢了师傅们pt开关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是PT柜吧,那是给高压柜上送二次控制电源。

网友G:
看不清啊,太累眼睛了。

网友H(2010-01-08):
朋友现在还需要吗?我告诉你!

网友I:
不规范的绘图

网友J(2010-07-15):
一二号电源进线线电压不一样怎么送电,只能停一路再送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