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以前没用过西门子PLC,最近学了下,有点搞不懂那里面的AC累加器,做一个四则运算同一时间同一累加器可以用它一直加或减。但还不会出错,就有点想不通了 。要是我们的一个普通寄存器在同一时间就只能保存一个数据,要是在同一时间做两个不同的运算那数据是要冲突的啊,所以运算也可能出错啊。但它在同一时间可以做不同工作。请高手指教下啊 ,它跟普通寄存器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先谢下!!

网友A:
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就是无论是西门子哪款PLC,其累加器都不止一个。

S7-200 :2个
S7-300 :2个
S7-400 :4个。

累加器与普通寄存器最通俗的不同是:累加器只有CPU才有,相当于内存与硬盘的关系。

网友B:
在西门子的PLC里,上一段程序执行完的结果,直接在下一段就应用

网友C:
累加累加顾名思义,就是加到一个里面了。呵呵,有点通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