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PT100热电偶的阻值和温度的对应关系,100偶是0度,然后3欧对应10度,对吗?比如测的阻值是115欧,温度是多少啊?

网友A:
温度每升高一度,阻值增加大约0.38欧

网友B:
PT100的温度特性不是线性呀   !!100欧对应0摄氏度138.5对应100度哈

网友C:
记得有一张对应的曲线表,上面 有对应的温度和阻值,你查一下吧。

网友D(2010-02-03):
二楼的说的也不全对,PT100(3926)每一度是0.4欧,PT100(385)每一度是0.39

网友E:
这个用公式 想知道吗   加我告诉你 绝对好使

网友F:
可查pt100热电阻分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