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有谁知道电机1千瓦能用多少电````还有烤箱的加热```照明的```我们公司用电太大了``现在想算一下是不是有那么多``急啊``知道怎么算的告诉俺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千瓦×1小时=1度电

网友B:
算一下总功率有多少,在算一下你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就知道了

楼主:
用的时间不一定`工厂里面设备有时开``有关关``不好算

楼主:
不知道电机```还有加热的是不是都一样``1千瓦没小时1度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电机```还有加热的是不是都一样``1千瓦没小时1度电
是啊,根据功率估算

楼主:
哦```谢谢咯``我明天去计算一下1天要用多少电

网友D:
如果算你只是大概,因为还有无功呢!电机不可能是满负载运行的,最简单最精确的方法是装一个电表!

网友E:
你最好的的方法是装一个电表。

网友F:
装电度表,费用是照这个来收取的。

网友G:
一千瓦/时=1度电

网友H:
装个表吧

网友I:
就是装上了电表,有总表,有分表,最后也是要有一部分对不上的,还有线损什么的呢。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按电表来计量了。计算的和计算的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不是啦```机台太多咯``有时前开。有时没开那么多``我算了一下就一台住塑机37KW,在加上加热的30KW,24小时开的``算起来不得了```不可能每台机台都装电表``晕死咯 ``

网友B:
你不知道时间就等于不知道电量,最好在总电源处加装电度表。

网友J:
你不会没有高压总表吧抄下表不就知道了

网友K:
你钳形表测一下电流,功率因数取0.85

网友L:
你 厂没有 电表的 吗?

网友M:
装个电表就解决了
那还精确,
要是估算,那就随便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N:
装电表吧

网友O:
无功:如何计算

网友P:
看电机的铭牌,电机要是多少千瓦的一少时就用多少电

网友Q:
千瓦每小时 就是用电量

网友R:
#2楼算法既可

网友S:
1千瓦*1小时=1度电 是在功率因素等于1的情况下 要计算清楚的话 必须考虑功率因素

网友T:
我们厂就是每一个大型设备都有一个电表,这不就好算了嘛

网友U:
电机这种感性负载不好算,涉及的方面太多,负载的大小、功率因数等都影响,最好是装个电表测测。阻性负载(电炉等)好算,一千瓦用一小时就是一度电。

网友V:
装电度表,费用是照这个来收取的。嘿嘿

网友W:
只能大概地估算一下,因为有无功量的存在

网友X(2010-01-11):
w=pt=kwh,但是要注意是否全功率工作,是否有间歇性工作的特点。

网友Y:
电表比较实用

网友Z:
我看你还是装个电表吧,那样总。其他的都是估算的。不是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