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定时

楼主(2009-12-06):
怎样给三菱PLC编一个定时加载或清空程序的命令-----时间最低5天

网友A:
好像没这功能

网友B:
没见过这功能,你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C:
使用分支指令,配合断电保持继电器可以使程序中断,如不复位的话5天后即使断电又上电也不能工作。

网友D:
不会是用程序定时清除自身吧,这个好象没有
如果不断电连续运行,可以通过逻辑指令控制程序执行那部分程序,不执行那部分指令

网友E:
清空程序的命令好像没有

网友F:
楼主还只是个初学者,竟是这般心态啊?

网友G:
呵呵;这种贴不要发了;
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