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龚仲华的变频器从原理到应用中55页有这样一句话:通用变频器的输出特性无规律,无论对于恒转矩负载还是恒功率负载,在选用时都必须留有足够的余量,在整个调速范围上,电机实际可保证的输出转矩与功率只有额定输出的50%左右。为此,当采用通用变频器进行恒转矩调速时,应该按负载连续转矩的2倍来选择电机与变频器。
以上这句话是否可以理解为
1  工频3KW的负载,要用5.5KW的电机和变频器,如是,那么设备的投入和节能方面是否具有优越性。
2  变频器的转矩和功率是否真的只能保证电机50%左右的额定的输出。如是,那么那另外的50%哪去了?
3  U/F控制对于普通电机绝缘有无伤害?
4  U/F控制电机旋转磁场加速了,那么转子加速后电机的机械部分的寿命肯定受影响,那么变频器在这里变频的目的是什么?
5  是否还可以理解为 变频后负载的能力和过载的性能都比工频 额定运行有较大的下降,那么变频节能从何而来?
我是刚接触变频器,很多不理解。自学一下,感觉变频器的应用被盲目的扩大化了,最可恶的是我们厂一台井泵拿那变频器当软启动用,故障频频气死我了。所以下定决心学一学变频器。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不是太幼稚了,不过我确实不理解,感觉这段话有点自相矛盾,请教各位给个通俗的解释。

网友A:
工频3KW的电机负载,用3KW的变频器就行。

网友B:
书上的那句话,的确有些让人不解。不过也不像楼主所说的那样。我认为不同的负载选用相关类别的变频器,通用的变频,选择内部的控制方式。基本就差不多了,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和功率比大电机大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我会自己努力弄明白的,别浪费资源了,可以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