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E指令探讨

楼主(2009-12-06):
各位好,最近在三菱PLC的应用时,发现一个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我写了条 MOVE K2X18 K2Y90
 在其他位置有Y95的线圈输出,
不知道怎么查找它们同时上时,它们的双线圈输出问题。

网友A:
呵呵``也是上了工控网才清楚这个的``
MOV  K2X18 K2Y90
意思是从X18开始的8个点传递到Y90开始的8个点``
这好象是PLC的变址传送``

网友B:
楼上传送解释的正确
但这不叫变址传送

网友C:
K2X20 是位元件组合。4个位元件为一组,组合成单元。knx中的n为组数.16位数据时为k1~k4,32位数据时为k1~k8.如k2x20表示由x20~x27组成的8位数据。
注意:三菱plc 为8进制。没有x8, x9,x18.x19.............

网友B:
三菱的地址中出现9开始的数,可能是大型PLC的,A系列Q系列的地址是16进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K2X20 是位元件组合。4个位元件为一组,组合成单元。knx中的n为组数.16位数据时为k1~k4,32位数据时为k1~k8.如k2x20表示由x20~x27组成的8位数据。
注意:三菱plc 为8进制。没有x8, x9,x18.x19.............
A的Q的是16进制的。

网友E:
FX的才是8进制的

网友F:
双线圈问题是在一个程序中前、后有两个或多个输出线圈的问题,你查找在输出线圈中有几个Y95

网友G:
32位的,监视下,软元件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