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调速问题

楼主(2009-12-06):
请问一下一般大型机床上的电磁调速器的原理有谁知道吗?

网友A:
用的是直流电机带动设备

网友B:
原理如上。

网友C:
有原动机额定转速运行,电机轴与输出轴是分离机械,输出轴受调节的磁力(磁场)强弱耦合转动的电机轴松紧度决定旋转快慢的。

网友D:
去百度一下

网友E:
对速度要求不高还有一种是手动调节的,原理同上。

网友F:
效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