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小第刚学三菱PLC编程,在GX-DEVEIOPER编程软件中,我要输入一个T0,K50的定时器指令,在梯行图标记中
找到线圈,然后输入T0,K50。点确认但不能输入,该怎样操作。请哪位大哥指导。

网友A:
输入T0,按一下空格键后再输入K50就行了。

网友B:
按楼上的操作方法,就可以了,T0 K50之间,不能加“逗号”。

网友A:
三菱PLC软件,象类似这样的中间都要加上空格键。

网友C:
空格就可以了,不要加逗号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导,小第学习了,

网友D:
T0 K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