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大家好,我们厂里想自制个设备,用一个4kw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和减速机控制一个轴的正反转,一个小时正反转转换450次可以吗?最大可以转换多少次

网友A:
加个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B:
不是不能做,只是转换频率确实比较高有些多,不太适合电机转向切换来实现。

网友C:
采用制动电机+减速器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D:
觉得太频繁了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电机的级数不同,转数也不同,就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F:
能用,不过太频繁容易坏

网友G:
是太容易坏了

网友D:
一个小时450次,等于是每8秒钟就要启动一次,普通的电机受得了吗

网友H:
这种用法,可能不是很可靠,建议用两个电机来实现吧。目前没想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I:
我觉得这种方法不妥。

网友J:
与负载的惯量大小有关;

网友K:
我支持用两个制动点击的看法,这样可以减少点击的启动次数。最好建议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L:
用两台电机转换比较现实,电机起停太短,变频器不行。

网友D:
看看还能不能在机械上想点办法

网友M:
伺服电机可以,

网友N:
就一个普通异步电机做,估计不太理想,3600/450=8秒。
4kw笼式异步电机,星三角启动的转换启动时间也需要8秒左右。
还是想想用别的办法吧,
用变频器的话,这需要看你电机的输出扭矩和负载惯量了。
8秒钟完成换向动作的话,要在4秒内完成加速,4秒完成减速。如果电机输出扭矩不够的话,只能减少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