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我厂刚安装了分体式超声波液位计。变送器的型号是FMU90,传感器的型号是:FDU92,现在只接了变送器的电源,
传感器也接入到了变送器上,空量程和满量程还有盲区都设定好了,才开始几天测量值和稳定,昨天突然出现了错误提示:电流超出20MA,显示的值在10.55米,而满量程设定是10米,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兄弟快发给我解决的办法,还有有没有中文的操作说明书和参数设定。我的邮箱是:HDF083@163.COM  兄弟们我急呀。急救呀!!!!!!!!!!!!!!!!!!!!!!!!!!!!

网友A:
不知道你测的是什么介质是不是密度没选择好呀!由于有挥发性气体引起的高报呀?

楼主:
急需解决
兄弟我们是搞污水处理这一块的,主要是测泵房的水位的。变送器FMU90有密度设定吗?

网友B:
有些变送器会出现超过20MA的情况,不知你处是不是满水位了?

楼主:
急需解决
兄弟们:我们测得实际水位现在只有五点几米

楼主:
急需解决
兄弟们。我说的是超声波液位计呀。哎看好再回复我不好吗?

网友C:
一般超声波的设备易受干扰,如电焊机等等,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D(2010-01-07):
引用 网友C:
一般超声波的设备易受干扰,如电焊机等等,检查接地是否良好。

赞同,联系供应商呀

网友E:
看是不是发送、接受电极被污染,

网友F(2010-03-06):
一般好点变送器都有超量程(20.36ma左右)或低量程(3.6ma左右)的故障信号输出,检查传感器到变送器的接线有没有松的,还有可能是变送器或者传感器的天线发波故障,简单的方法就是找个好的分别替换一下传感器和变送器。

网友G:
你这种情况肯定是产品出问题了,要返修了。

网友H:
是呀 ,发送应该有问题

网友I:
朋友你那个超声波能取下来麽?最好的方法就是取下来对着墙测试一下,把超声波距墙6米测一下,看超声波测出的距离是多少,10米、8米、2米可以自己检测一下,看看是不是超声波有问题。

网友J:
超声波很容易被蒸汽啊烟气一类东西迷惑的!!!而且量程一定要设得很好才行!!加上有些厂商提供的数据与实际有一定差别,建议还是要测试过其性能再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