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户外的控制柜,装变频器,夏天要散热,冬天要升温,柜上配了通风风扇,请问,温度低要升温时要停通风风扇吗?
要凝露时,开通风风机还是给柜内加热,哪一种方法更实用?请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哈哈
用电伴热啊

网友B:
工作环境多少度?

网友C:
装柜体空调即可控制温度也可防潮,风扇安装不具密封性。

网友D:
装柜体空调吧,里面再装加热除湿

网友E:
如果装风散,最好是通风的,冷时用加热棒吧

网友F:
一般的变压器工作温度在-10——4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小于等于95%,无凝露。即使在冬天温度很低时,只要工作就没有问题了。主要是湿度是不是符合要求。

楼主:
是不是只要控制湿度在90%以下(不考虑温度),就不会发生结露现象了?

网友G:
配电柜最好放在简易小房子里,不怕风吹雨淋!!  夏天 一定要注意除尘 用打气泵吹干净风道 !!冬天把房子密封严了。光它自身的热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