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单位炊事班墙壁上的一个电源插座不能正常使用,用数字电笔测量,发现零线有110V的电压,火线有220V的电压,火线和零线间的电压为零,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零线断了。

楼主:
零线既然断了怎么还有电?

网友B:
零线断了
量出的电是感应电。。。

网友C:
零线断了产生感应电。

网友D:
零线断了,如果线路中有其他设备电会从该设备的零线传过来

网友E:
z这方面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F:
有可能是感应电,也可能是其它的用电器接通着面传过来的,比如说电灯开关闭合

网友G:
可能如上面所说的是零线断了产生感应电,或者经过其他电器设备传过来的
也有可能整个系统的零线和地的电位 不是等电位

网友H:
零线断了或零线线路中间的接头接触电阻大了。

网友I:
除了这个其他的插座都正常吗?

楼主:
只有这个插座有问题,其他的用电都正常。既然大家都说零线断了,这是埋在墙里的暗线,怎么解决?

网友J:
l是零线开路了,电流从火线经过用电器到你量的零线

网友K:
应该是零线断了。

网友L:
零线断了产生感应电或者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三项负载不平衡照成中性点偏移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个插座有问题,其他的用电都正常。既然大家都说零线断了,这是埋在墙里的暗线,怎么解决?
先看看是不是接在插座上的线掉了

网友N:
零线开路

网友N:
零线开路或零线接触不良,暗线一般不会有问题,都在接头的地方

网友O:
零线断了

网友P:
是不是接在插座上的线掉了

网友Q:
零线断,回路

网友R:
关电慢慢检查。

网友S:
这个 故障 你应该从 你有故障的这个插座往上查呀? 《即电源来的方向》查呀?
一定是在 这个插座同 电源接线处的 零线断了,《因为你说其他的插座都正常》
你就从这个插座 往上查吧! 一定能找到故障点得!
努力吧! 你一定会成功得!

网友T:
零线断了,如果线路中有其他设备电会从该设备的零线传过来,有一定的压降!

网友U:
把所有电器的插头一个一个拔掉,边拔边测量插座零线和火线的电压值。当其中一个电器拔掉时,插座两端电压=220时,说明该电器与插座共零线,并且是断掉的。多接一根零线到正常的接头上去就行了。等下给你画个草图。

网友U:
测量插座两端电压=0,
火线通过电器4,因此测量零线电压存在感应电。
火线电压=220
符合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V:
零线断了,零线110V的电压是感应电,要是不能确定的话,放下电试试看,注意安全

网友W:
不搞电的就不要玩了,这是电工常识呀!

网友X:
零线没有过来,拆下这个插座从这里的线路开始查。

网友Y:
这是什么理论?
引用 网友X:
零线没有过来,拆下这个插座从这里的线路开始查。
如果这个插座的零线断了,怎么还能有电?肯定是总零线断了才这样~!

网友Z:
支持多数人的意见,零线断了

网友AA:
从其他设备上反过来的感应电

网友AB:
零线断了,火线经过用电器返到你所说的零线上了。所以零线带电。

网友AC:
零线断了产生感应电。。

网友AD:
有道理,顶!
引用 网友S:
这个 故障 你应该从 你有故障的这个插座往上查呀? 《即电源来的方向》查呀?
一定是在 这个插座同 电源接线处的 零线断了,《因为你说其他的插座都正常》
你就从这个插座 往上查吧! 一定能找到故障点得!
努力吧! 你一定会成功得!
有道理,顶!
http://www.jinpindg.com/
淘宝网男装冬装新款--精品淘宝导购网

网友AE:
呵呵,总开关处的零线断了

网友AF:
零线断或接触不良

网友AG:
零线断了,但要注意家用电器不要开启,避免烧毁

网友N:
这肯定是零线的问题

网友AH:
零线断了呗。

网友AI:
你这个插座到配电箱的零线断了。

网友AJ:
感应电,学到了一点知识。以前也是碰到这个问题,现在知道所在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K(2010-01-05):
好好检查一下,可能有虚断或虚接的地方

网友AL:
零线断了!

网友AM:
应该是感应电

网友AN:
零线断了!
再去找个地就OK了!

网友AO:
零线断了,相线在用电设备上形成回路,零线当然带点了!!!

网友AP:
零线回路断路,相电通过负载导通至你测量处

网友AQ:
就是令线断了

网友AR:
零线断了,你有设备用电,就直接把火线零线变成一根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