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请问30KW三相电机选:电缆线径、总空开、断路器、热继电器、交流接触器规格多少的,电缆穿管铜芯的谢谢。还有3个并联30KW电机选:电缆线径、总空开、断路器、热继电器、交流接触器规格多少的,谢谢,小弟考试用急用,谢谢了。

网友A:
电缆线径:铜芯16平、总空开:100A、断路器:80A、热继电器:65A、交流接触器规格:80A.

楼主:
还有3个并联30KW电机选:电缆线径、总空开、断路器、热继电器、交流接触器规格多少的,谢谢

网友A:
你3个电机是同时工作还是有备用。

网友B:
书上应该都有公式的

网友C:
你还要选择什么样的启动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缆线径:铜芯16平、总空开:100A、断路器:80A、热继电器:65A、交流接触器规格:80A.
讲得很详细,也很清楚

楼主:
3个电机启动顺序是:1、2、3台。平时2台忙的时候3台。

网友A:
3个并联30KW电机为:总电缆线径:铜芯70平、总空开:250A、总断路器:200A、断路器:80A的3个、热继电器:65A的3个、交流接触器规格:80A的3个.如是降压启动其它两交流接触器规格分别为63A和25A各3个.

网友E:
30KW哦。最好搞降压启动。

网友F:
新人 请教前辈
公式是什么啊?在那能找到?能不能说下啊?谢谢

网友G:
你要是直接启动啊,最好选3个100A的接触器不然你就的经常换接触器.不过你最好是星三角启动.

网友H:
一般三相400V的用电器计算电流,估算可以用功率数*2就是电流数~!

网友I:
30KW要降压启动的

网友J(2013-07-08):
还有3个并联30KW电机:电缆线径70或95铜芯电缆、总空开250A、分路空开100A 、热继电器JR36-160 53-85A 或者选用HHHD3A-C 20-100A电动机保护器、交流接触器规格CJ20-100 以上直接启动没有问题我们90kw都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