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我想问下有没人知道烽火WS-180的亚弧焊机是多少KW的啊?还有就是35平方的铝线能不能拖10台亚弧焊机啊?有的麻烦告诉下我好吗?因为搬新厂了,线已经拉好是35平方的3相四线,想知道这样的线能拖多少台机,麻烦大家了,,

网友A:
网上搜一下呀

网友B:
电焊都是大电流的,好好算算

网友C:
应该是不行的35铝线有点小了

网友D:
WS-250的是8.7A.WS-180的输入电流不知是多少,应该比8.7A要少。现按8A算。10台一块用就是80A左右,再加上冲击电流。35的铝线太小了。如果是穿管,不管是橡皮线还是塑料线都不行。只有明设时能凑和用,但是不能10台一块干活。

网友E:
一般的氩弧焊机机身都标注功率了啊,要不也得标上一次二次电流啊,可以根据一次电流粗算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