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我用电阻分压的方法用可调电位器从24V电源上得到 0~10V的电压,按速度控制模式接线把信号接到14和15引脚. 把驱动器参数调成速度控制模式和外部模拟信号调速。但通电后调整电位器,马达不转。 不知道还有那些参数要设置??

之后我把 零速信号 接上了(参数调为 使用零速信号),或者 参数设为 零速信号无效。 再把 零速漂移参数调大 后电机就转了。

后来利用驱动器的 模拟量信号输入监控 功能,监控显示 模拟量速度信号输入为0V,转矩限制监控到有11.98V (转矩限制信号没接线) 使用电机不转原因的监视功能显示10 ,也就是外部没有模拟量速度信号输入。

我想就是这个模拟量信号输入出了问题,但信号连上驱动器上电后用万用表量14引脚的电压是有电压输入的,换个驱动器也是同样的状况。 不解,请高手帮忙!!!

网友A:
sever_on 接了吗?

楼主:
当然接了,使用内部速度模式都可以转了.

我手上只有一本, 松下伺服A4系列资料选编  ,不够详细.

接线是按照图纸接的, 速度模式的调试步骤就没写.

我把 零速信号   和 CW  CCW极限转距 信号   都禁止了.

用两个伺服,A伺服为内部速度运行,使用速度监视输出端子给B伺服提供模拟量信号,但监控B伺服后还是显示无模拟速度信号输入.  B伺服电极不转!!!!!!!!!!!!

楼主:
两套伺服同时坏,又显示同样的故障?

我 14脚接开关电源分压后的正电压,15脚接负24V ,整个伺服的信号都共用一个 负24V

或者 A伺服的43脚接到B伺服的14脚  , B伺服的43脚接到A伺服的14脚 ,15脚是共用 负24V

楼主:
找到原因了

马达 MSMD012 PIU

驱动器 MADDT1205003

驱动器 型号后面的003 是指脉冲专用型 ,不能模拟量输入。

网友A:
呵呵,还有脉冲专用型,看来落后了。

网友B(2012-04-19):
小弟刚开始用松下驱动器 很多问题不太清楚 希望各位大侠留下联系方式 有问题咨询各位 谢谢!或者加我QQ:1291059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