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辑逻辑指令

楼主(2009-12-06):
怎样给三菱plc编辑逻辑指令使其在10天后自动停止运行     谢谢!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可以通过程序使PLC停止运行
10天可以用定时,这个计时比较长,可以用定时加计数实现

网友B:
楼主还只是个初学者,竟是这般心态啊?

网友C:
呵呵;先把PLC学好再来讨论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