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6):
各位大虾,我司有一电镀线是用OMRON的PLC型号为:C200HG CPU51,(共四个机架,已经正常运行5~6年了),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PLC运行正常,可是在第二机架了的输出OD215无运行,其上的指示灯也没有一个是亮的,只有从启了PLC后,就恢复了正常,更换了N个QC215的模块,还是没有改变,接地线我们了检查更换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这是个32点的晶体管输出模块;
输不输出要CPU程序决定;

网友A:
C200HG CPU51  ?这个型号恐怕是你自己杜撰出来的吧?
据我所知:CQM1H是有CPU51;
而C200HG的CPU对应只有CPU33  CPU43  CPU53 CPU63;

网友B:
可能用的时间长了接触不好,我也遇到过整换PLC好了,不过代价大

网友A:
OD215上有一个RUN灯,不管有没有输出,这个指示灯正常时是绿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