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自起

楼主(2009-12-07):
各位大侠: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在高压电机在第一次起运失败并将高压顶跳,再次送电时高压电机突然起动(并无人操作)一二秒后停下。小弟怎样也想不通,想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查下防跳闸回路,和驱动的小中继

网友B:
电机怎么控制的什么启动方式

楼主:
用直接起运的方式,通过PLC发信号给中间继电器,再由中间继电器的一对无源触点到高压柜。

网友C:
因为电机没有真正启动起来,无法将启动完毕信号真正反馈回PLC,所以PLC始终发出启动信号,一直保持在启动状态,当你在次送电时就直接将电机启动了。一二秒后停下可能是保护动作了吧。不知是不是这样。

网友D:
有图吗?发份图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