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12-07):
如图,关于三菱以太网设置方面的。
我有点不明白的是 local station port.no.(本地端口号) 和 dest.port no.(目标端口号)该怎么样设置
书上说本地端口号从401H~1387H或138BH~FFFEH`其中1388H~138AH是以太网系统地址`
目标端口从401H~FFFEH
现在我不清楚的是`这本地和目标端口号该怎么设置``需要遵循什么原则吗``如果不需要``那怎么才能保证每个端口号设置的正确而且不重复呢`这是系统本身的地址还是人为的设定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端口号是用户指定的

楼主:
以太网上每个连接到网络的设备应该都有端口号的吧,比如说电脑、PLC之类的,如果是用户指定的,怎么才能确保我自己指定的端口号是空闲的呢?如果是IP,我还可以PING一下,但是这端口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又该如何去做呢?

网友B:
你自己定义,定义了就被占用,没定义就是空闲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