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哪里能搞到

楼主(2009-12-07):
连接接近开关的,德国进口的接近开关,要是这个从德国购买的话,要很长时间,请教大家有没有替代的产品或是好的货源!

网友A:
网上一搜“KLASCHKA”这个品牌就知道啦。
把图片发给人家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B:
如果是近接开关,应该有替换的

网友C:
没有见过。如果是连接接近开关的可以应急将接近开关直接接到他后面的线路中。

网友D:
找一个作用一样的,代替一下算了!

网友E:
你既然在用,你搞清楚它的功能就好找所替代的产品了。

网友F:
清楚它的功能和电压不?找代用的应该很多了。如果是接近开关的话应该很多了,只是安装方式不一样。。。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能用就成了,没有必要买一样的,价格应该不菲

网友E:
找个替代品。

网友H(2010-01-18):
先找个替代品吧,最好还是用原来的可靠。

网友I:
非要这种吗

网友J(2011-09-01):
搞 个 参数就好啦 这东西还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