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7):
我想改造一个位移传感器,传感器输出的是电阻,请问我要怎么处理直线传感器输出的电阻,使其编程位移信号呢?多谢

网友A:
传感器输出的是电阻?
一般是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吧?

网友B:
是电阻,一般就是电压或者电流信号,也就是模拟量信号那就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C:
给电阻通电专程电压或电流信号。

网友D:
你改造的话,可以参照滑阻变阻器,取电压或者电流信号

网友E:
给它一个标准电压然后取什么信号随便你了,再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