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7):
我是说需要测量那几个部分啊

轴承,绕组,外壳。。。。。还有什么地方。。。。。测那个地方好还是每个地方都要测,如果只测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啊

我的电机都是小于25kw的

网友A:
测量绕组比较好。用贴式热敏电阻

网友B:
呵呵,按规定,用电阻法测绕组。这是试验标准规定了的。只要绕组符合要求,其它的地方一般都能过。所以制造厂一般只测绕组温升。

网友B:
这个可以看最基本的标准GB755的。里面写的很详细。可以看我的这个电力标准中的第608个。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hlli&id=84671

网友C:
一般说的温升是指绕组的温度。

网友B:
做为用户来说,测机壳的温度最方便,但是要有相当的经验。

楼主:
那贴片式热敏电阻发在哪里啊,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B:
测绕阻温度或温升国家规定用测电阻法,不用贴片式热敏电阻。

网友D:
用测温仪测外壳也可以,只是温度要加点,测绕组温度可相当的麻烦

网友B:
测外壳的温度要有经验,外壳温度多少算合适,算正常,没有国家标准。以多少度为准呢?

网友E:
我们这了是轴承也测了,绕组上也测了.外壳上也测了.我们外壳上的温度是90度超过就跳闸了.

网友B:
外壳90度是够高的了。一般地到了60度就快不行了。到了70度快冒烟了。80-90度应是极限了吧,瞎说的,没有根据,全凭感觉。

网友F:
用贴式热敏电阻

网友G(2010-01-13):
测绕阻的温度这个我见过,不是我做的,你要问一下电机的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