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7):
光电槽型开关GK122哪两个是二极管?哪两个是三极管的管脚?上面只标了D+和E+。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呀

楼主:
没有说明书啊。就一个小型槽型光电开光,哪里有什么说明书啊。希望知道的说一下。我感觉D应该是二极管吧,但是标有E端的用数字表量时,一个方向无穷大,另一个方向有1K多。所以糊涂了,难不成是E端为二极管端?

网友A:
是不是这种呀,上面都标着有呀

楼主:
是这种,只是没有上面的符号。只标出D+和E+。

楼主:
搞定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