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7):
老师:我三菱官方网站下载GX V8.52版本的编程软件安装解压后,弹出个警告框,显示内容是,“现有环境不符合本程序的执行条件,请执行CD-ROM中的/`ENVMEL/SETUP.EXE后在安装.这是什么问题.在此先谢了!

网友A:
先安装ENVMEL文件夹里的SETUP文件,再安装GX Developer Ver8.52文件夹里的SETUP文件

网友B:
楼上的说明正确,
不一定装CD-ROM中的,直接安装下载文件中的ENVMEL文件夹里的SETUP后,再安装

网友C:
还有注意安装时不要选   监视专用

网友D:
GX软件的安装
2楼、3楼、4楼说的都对,先到CD-ROM中的/`ENVMEL下找到SETUP.EXE装上环境,再退回CD-ROM根目录下SETUP.EXE(这个是主体程序),最后再看有无仿真,有的话,进入仿真文件夹再SETUP.EXE。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过,先安装ENVMEL文件夹里的SETUP文件,再安装GX Developer Ver8.52文件夹里的SETUP文件。

网友A:
你的新问题已发邮件答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