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振动上供料器(震动盘)

楼主(2009-12-07):
各位前辈好,有谁震动这个震动盘的工作原理和制造要领,这样制造的震动盘出货快,使用寿命长。有图纸更好。先谢过。我的QQ513392924

网友A:
厂里有个震动加料机,输出电压交流50V,用铁心来一吸一合,频率不会高的。我就知道这点,不晓得能帮到你嘛

网友B:
下面是个振动电机,应该还有弹簧的。

网友B:
要图纸的话,恐怕难以入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厂里有个震动加料机,输出电压交流50V,用铁心来一吸一合,频率不会高的。我就知道这点,不晓得能帮到你嘛
我见过的也是这种

网友D:
我们以前用的也就是一个振动电机

网友E(2010-01-28):
好像加工铜件的.比我们厂好多了,我们厂里玉环做的.不好用.

网友F:
原理就是一个去掉短路环的交流电磁铁

网友G:
设备看上去挺不错的!买的时候厂家应该会提供原理图什么的吧!

网友H:
主要做什么用呀

网友I(2010-07-25):
这种东西一般没有图纸的,全手工打造的。原理都一样的,靠震动。看到侧面的连接片了吗?角度是关键。自己测量吧。再在下面中心放个去掉短路环的交流电磁铁。这是电磁式的。还有一种是压电式的。就是现在这种去点电磁铁,把连接片换成压电陶瓷片的。

网友J:
我这里多,用在电子元件成型机上的,振动频率可以调节,以前也见过用于自动送螺钉的,元件的导流机构设计巧妙才是主要的,一般通用性不高

网友K:
此物为电磁震动供料机,电气原理比较简单,但机械调整需要一定的实践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