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7):
我想问下为什么我的电脑对S7-200、CPU226能下载程序但对S7-200、CPU224下载到一半的时候就出现错误提示!

网友A:
什么提示?

楼主:
提示是:块版本较新无法上载(我那个软件是中文的) 我着急啊,谢谢了

网友A:
可能软件的版本低了。

楼主:
你是说PLC的软件版本太底了还是我电脑里的软件版本太底  但为是我给CPU226的就能上载那   我刚接触这些东西谢谢了

网友B:
可能是你软件的版本太高吧, 不同CPU运行的功能有不一样的

楼主:
那你说该怎么办啊 ?谢谢啊

网友C:
STEP 7 - MicroWIN V4.0 incl. SP6这个是最新版本的,西门子网站就能免费下载http://www.ad.siemens.com.cn/

楼主:
这个软件是OK?通通能搞定?

网友D:
你把CPU224里的程序先清空了,再下载试试

楼主:
我想先上载做个贝份然后在下载,那怎么办  呵呵  谢谢了

网友E:
应该是提示你的电脑里的软件版本太低了吧。下载个新一点的 SP6 等试下。

网友F:
版本升级就好了

网友G:
你下个最新的SP7一切就OK了

网友H:
是你的224软件里选择的PLC版本太高,硬件不支持。硬件版本是多少可以在线点菜单PLC,选PLC类型,再点读取PLC,就能知道硬件的版本。然后保存再检查程序,可能有的指令不支持老版本,所以不能下载。

网友I(2010-01-12):
你的两个CPU是不是不是同一个地方出的。
CN版本还是原装的?

网友J:
或者你先下一个新建的空程序进去试试

网友K:
9楼说的对。。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时实验时好像是程序正在运行还是怎么地。。。你修改后程序先保存下 把plc让它停下来 再上载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