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不受控制

楼主(2009-12-07):
用的速度控制的方式
设置为速度方式后,接好电机、运动控制卡(galil公司的2143)
提示正反向锁定,于是在设置中把pn50a ,pn50B中正反向设置的都改成了8,不进行控制,
之后,面板显示BB,然后用运动控制卡设置/s-on,不做操作,电机就自动转起来了,面板显示run
但是在运动控制卡上操作,什么ST(stop) 、SP(指定速度)都不起作用,只能用MO(motion off)。
运动控制卡有两块,换了试了都是同样的问题。

接线是按照买控制卡商家提供的接线表,应该是对的
安川伺服这边也是按照说明书设置的,也该说没有问题啊。。。

头都大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有大大知道么?

网友A:
运动控制卡的输出类型和伺服输入信号的类型一致吗,比如有的是差分信号、有集电极开路等

网友B:
速度方式也要用卡控制,是不是位置方式

网友C:
感觉不像安川的事,不知道你的速度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D:
设置的问题,建议重新检查

网友E:
干扰,要加上拉电阻的吧,咨询客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