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各位前辈,我是新手,我们这有台三相异步1。5KW电机需要正反转往返电路。有接触器。有直流电源用两个接近开关和两个中间继电器能否做到?请多指教。QQ394244037
跪求安装电路图。

网友A:
呵呵;不用接触器?
如果用变频器的话不用接触器;

网友B:
1.5千瓦的电机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带,但要考虑线圈电压与接近开关的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C:
不用跪求,百度一下电机正反转就能找打~!

网友D:
是往返电路?

网友E:
不就是电机正反转电路吗,你把电路里的正转、反转启动按钮换成你的两个接近开关不就可以了

网友F:
《机床电气控制》书上就有,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G:
应该很容易找到这种电路

网友H:
百度一下电机正反转很多

网友I:
有直流电源用两个接近开关和两个中间继电器。是有直流电源,还是直流的接近开关?如果元器件是直流的,还要有直流电源才行。如果是交流的,直接接就行。好弄。

网友J:
《机床电气控制》书上就有

网友K:
楼主好好去学习电力拖动。

网友L:
这应该是最基础的东西

网友M:
新手不知道咋办,现在应该明白了。您要搞这一行,电力拖动是非学不可的,总是跪求我想不是办法。

网友N(2010-01-13):
通实现的,你自己搞一下吧,就当是一下实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