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安装了AutoCAD Electrical 2006后要求激活码,序列号为191-75444444,注册码为JP9Y V3N3 D449 CVA5 Q8D9
CY2R VPT5,有那位有注册机的请帮忙算一下激活码,谢谢!

网友A:
你从网上下一个注册机不就行了么。

网友A:
A7P3 TDHT SNWS CAHT

网友B:
下载一个AUTO通用注册机激活码必须自己用注册机运算出来的一次可能不行多试几次别人的激活码一般来说不管用

网友A:
现在行了吗?不行的话给你发一个注册机。

网友C:
还是用2008 好些

网友A:
2008对电脑要求比较高。

楼主:
多谢,可以用了!

网友D(2010-01-13):
说说是如何可以用的?
我也是用2006的,不是有一个使用说明吗,上面不是这么说的呀

网友E:
注册机给你,自己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