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这几天修几个西门子的s7-200的plc,数字量的都给搞定,修模拟(em231)板时看好一个,另一个老是连机不好,试了好长时间,看了软件设置也没问题,开始看硬件,一量接口阻值都为0欧,心都凉了,主芯片坏了,不可能,拆下主芯片在试试,拆下量阻值正常了,唉运气好的不得了了啊!
  em231芯片
     atmel 2808470-5001 主控芯片
     lm317d2t          on电源芯片
     9l05a             电源芯片
     icl7662           电压反转芯片
     max191bcwg        12bit adc
     maxdg529cwn        8路复用器
    ......

网友A:
楼主高手,我们只是应用,没有修过。

楼主:
当然能修,我可是吃这饭的啊!

网友B:
PLC貌似没那么娇气吧,楼主这碗饭吃得怎么样啊?

网友C:
运气好,是件值得高兴的事!
维修自有乐趣,呵呵。

网友D:
不好修吧

网友E(2011-05-30):
请问上面哪位大哥有EM231方面各个芯片的详细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y有231模块的电路原理图更好,谢谢了邮箱601171094@qq.com

网友E:
小弟毕业设计急用!谢谢了,231模块上好多芯片都找不到,各位大哥有231模块的电路原理图麻烦您给我一份吧!小弟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