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高手请进

楼主(2009-12-08):
今天我遇到1个疑难杂正问题如下

我们单位总闸为250A漏保  (漏电超过300毫安动作的漏电保护器)

今天11层的分配电盘合闸就跳总闸
经查看:
         11楼照明线路问题   (照明开关为16A单P空开,控火线      零线直接接在端子排上)

         照明空开在关的位置上(空开经检查无问题)零线接在端子上   地下配电室总闸合不上闸   把零线在端子上断开  合闸正常 再接上零线  还是跳总闸

   这个问题没见过, 我们2个人维修的时候把所有的开关全断开了   11层配电盘上也全检查了  不存在形成火线对地形成的回路  甚至说只要是220V的电都没过去  而且也不会短路  因为短路是不跳总闸的  配电盘上还有1个40A空开   零线也不带电   (都检查了的)  为什么只要把照明线的零线接在零线端子排上会跳闸呢?   零线也没有电流经过啊?   就算是有电流流过了零线所有的开关全关了  怎么形成的回路呢?

   高手见过此问题的请帮下忙    谢谢

楼主:
也就是说    空气开关全部断开    只要把照明零线和总零线连接  漏保总闸就会跳

网友A:
零线不过开关的,在总闸附近是否有破损的地方

楼主:
呵呵我们的总闸是漏保  250A内种   是过总开关的

网友B:
照你的说法,照明的零线并没有回到总开关~!

网友C:
11楼零线或零线接线端对地。

网友D:
零线接上,空开不跳漏报跳,证明零线有感应电流,感应电流一是漏电产生,那既然如你所说没带负载,那这个可以排除,再有是高次谐波产生的漏电流,你300毫安的漏保也可以承受。也没问题,那你再看一看零线是否经过感性负载并且距离特近,主要看故障发生前变动的线路。譬如零线和火线绕圈了等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空气开关全部断开    只要把照明零线和总零线连接  漏保总闸就会跳
分线路零线漏电!
别的都OK,当把分闸合上时,由于总零线和分零线是连接的,分闸外线路电流,一部分可通过分零线,分零线存在漏电时,总线正负电流不平衡,就跳闸了。
这问题发生之前应该是能够正常使用的,大电感,谐波之类的因素,个人觉得不应该考虑。而且楼主说道,只要接上12楼的零线,就跳闸,完全不相干。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   我已经找到了问题的所在

是室内的零线漏电   漏电点为室内的1个灯   导致以上问题的故章本人认为是  主零线(公用)里面回路电流过大  即使不合闸  只要照明线的零线与主零线接触  漏保就会认为它漏电 动作

网友F:
照明的L线和N线看是不是都是从漏保出来的,如果它们分属不同的电源漏保就会跳闸。

网友G:
11楼零线对地了

网友H:
用摇表测试,对地阻值,0.5M欧以上

网友I:
你把照明和动力分开漏保。

网友J:
不用想,就是你11楼的零线有跟地线短路。

网友K:
零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B:
找到问题就好啊~!

网友L:
零线对地有短路,一般都是被铁线槽把零线线皮割破了造成零线对地短路

网友M:
那么就是零线接地了,漏电保护器保护回路不允许零线重复接地,零线接地后必定有电流经过大地从中性点接地线流回,这样漏电保护器零序互感器就检测到有漏电电流,超过设定值就动作。

网友N:
零线是不过开关的  是连在一起的!有可能是你的零线和地线对碰了,所以才引起跳闸的!

网友O:
是零线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