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2-08):
对于有上位机的系统,现场设备一定要有上位机手动控制吗?特别是一些几个系统共用的设备,该设备一旦误操作为手动挡,整个系统工作会失常。大家说说看。

网友A:
如果你不需要,可以不用上位机控制的

网友B:
手动控制是必须的,这样方便调试维修。

网友C:
手动控制是要考虑的

网友D:
建议在硬件上有手动自动的选择,然后在上位机上加手动控制的按钮等。